请教一个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0-08-26):
(无正文)

楼主:
请参照这个二极管说明书

网友A:
电磁波是在空中传播的,板上器件当然通过的是信号,在此是高频交流信号。超过额定工作频率上限后,首先器件的参数将不能满足器件手册上载明的数据,随着频率进一步升高,最后器件无法工作。

网友B:
那当然,频率太高时分布电容、结电容的影响就相当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