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R2125驱动NMOS无输出?

楼主(2010-08-26):
各位,我现在用IR2125来驱动一个NMOS IRF540N。用的是IR2125规格书里面的典型电路。如图所示。
在输入VCC=12V,IN为0-5V,1khz的方波的情况下。测得输出只有3.25V.而且IR2125 的5,6,7三个引脚,即Vs,CS,HO的输出均是3.25V,而理论上VS输出应该是(0V-接近Vin)的方波才对呀。而ERR(Pin3)一开始电压是0V,后来慢慢升到和VCC 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检查过了电路的焊接没有问题。我在网上从查过,有很多人用这个电路,是可以工作的。那么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请大家帮忙。

网友A:
1、必须要接负载;
2、输出端PWM电压必须低的时候低于VCC电压(Vgs +1)伏
3、只能用于快速周期性输出(PWM)场合,而不能一直持续输出高电平!!!

不然自举电容没有充电回路,场效应管栅极怎么可能会有足够的驱动电压呢???

网友B:
xwj说得是。
楼主还没有弄清楚这种芯片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
1、必须要接负载;

我接了10K的负载了呀

2、输出端PWM电压必须低的时候低于VCC电压(Vgs +1)伏

您是指IR2125的pin7输出么?能否详细说一下?

3、只能用于快速周期性输出(PWM)场合,而不能一直持续输出高电平!!!

不然自举电容没有充电回路,场效应管栅极怎么可能会有足够的驱动 ...

我的输入是0-5V 1khz的方波,输出现在是3.25V的持续电平,这正是我困惑的地方。

引用 网友A:

1、必须要接负载;

我接了10K的负载了呀

2、输出端PWM电压必须低的时候低于VCC电压(Vgs +1)伏

您是指IR2125的pin7输出么?能否详细说一下?

3、只能用于快速周期性输出(PWM)场合,而不能一直持续输出高电平!!!

不然自举电容没有充电回路,场效应管栅极怎么可能会有足够的驱动 ...

我的输入是0-5V 1khz的方波,输出现在是3.25V的持续电平,这正是我困惑的地方。
理论上应该是输出0-Vin的方波呀

我的

网友C(2011-03-23):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侠,Vcc的值能取5V吗?Vcc的取值受哪些因素限制?

网友D:
我过两天也要用这个芯片。前几天看了很多关于这个芯片的使用论文。VCC和COM之间的电容要是VB和VS之间电容的10被。通常VB和VS之间的电容取0.1uf,而VCC和COM之间的电容用大电容。ERR和coM之间的电容用几倍PF就可以了。CS和VS之间的电阻不能过大,其值=0.23/Imax;
还有你要有负载,还有占空比不能太大。
但愿你能成功,如果你成功了联系我。QQ:446443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