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输入电容的封装选择

楼主(2010-08-26):
请教下:DCDC电源一般输入电容推荐用X7R,或者X5R陶瓷电容,那么输入电容的封装该怎么选择呢?很多用的是1812或者1210的封装。电容封装选择是根据输入端电压有关吗?那么1812的额定电压是多少伏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根据需要的耐压选择,你的DCDC输入电压是多少?

楼主:
2# chunyang 输入电压5-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