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频率下DDR和SRAM哪个功耗高

楼主(2010-08-26):
请教一下,相同频率下DDR或SDRAM和SRAM相比哪个功耗高?

网友A:
动态RAM的一个特点就是功耗低、存储密度大,故DDR和SDRAM的功耗比SRAM低,而DDR是基于SDRAM发展而来的,技术更新,同频下功耗也更低。

楼主:
我一直以为SRAM最省电,难以理解SDRAM省电。

如果CPU在休眠状态,这状态下CPU应该是没有在执行指令,那么SRAM应该是接近0功耗吧?如果是DDR,因为要刷新,还需要功耗吧?

CPU运行在48M时,比运行在24M时,SRAM的功耗要高出一半左右,要是运行在96M那就更大了。

郁闷,怎么会是这样子

网友B:
SRAM的理论面积就是DRAM的六倍,即使不用刷新,也存在着漏电流,并且工艺越先进,漏电流越大。

网友C(2013-04-09):
SRAM相对比DRAM肯定功耗要低很多,SRAM是不需要刷新电路保存数据,DRAM却需要刷新电路才能保存数据,现在有一款夹在SRAM跟DRAM中间的功耗的产品是PSRAM,如有存储器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一起学习交流,我叫Tina 13418591142 QQ:2472880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