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断开 大电流大电压?

楼主:
三路单相采集电能参数(市电的电流、电压),负载基本是电灯、电风扇;
              电流电压采集电路如下(其中GNDA是以火线为地,R20为10毫欧姆锰铜
              作为采样电阻)

              现在遇到问题如下:
              当外界空开闭合给系统供电后,系统工作正常;
              当空开断开时,瞬时火花冒烟,电流采集失效,
              经测量R24、R25、R26、R27、C28、C29(均为0805贴片)均已经烧毁
              是空开断开瞬间存在大的脉冲电流?想了一下,应该不是,如果是的话
              也应该不会导致烧毁电阻电容.....
              是空开断开瞬间大的脉冲电压?(系统电源的VL<系统地>直接取自配电箱
              主的VL,采集部分的VL取自空开后的连接线)从而导致空开采集部分VL电压
              远远高于系统电源VL,导致上述电阻电容的烧毁.....
              现在想在采集部分的VN和VL之间加入压敏电阻,不知道会不会解决该问题?
              望各位大虾指点....

楼主(2010-08-26):
在线等待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空开断开,要么是手动,要么是电路中存在很大的电流(那些电灯电风扇等等短路)。
楼主所说情况显然是后者。
空开断开不是大电流的原因,而是大电流的结果。

“GNDA是以火线为地”
那么,你的空开断的是哪条线?

楼主:
回 maychang
空开断开是手动断开
其中GNDA为地,是以系统电源的VL为地,而系统的VL(记为VL0)为系统总空开的那根火线
而需采集的电压电流为总空开后的分路空开
手动断开分路空开的火线(记为VL1)时就出现上述现象
故怀疑是空开断开VL1瞬间(手动断开、自动断开应该都会出现),VL1会存在远远大于VL0的一个电压
从而导致烧毁电阻电容
不知道分析得对不对?

楼主:
至于手动闭合分路空开(VL1)会不会出现此现象,要明天去试试看......

网友B:
你的电源是怎么供的?用的什么电源?另外图实在太小,空气开关接在哪个回路?其实你画出空开断开时跟电网的连接关系是什么就应该能明白了。

网友A:
还有“总空开”和“分路空开”?
越发需要完整的图了。

楼主:
空开示意图如下所是:

当分路空开断开时就出现上述烧毁电阻电容情况(闭合时也应该如此,待测试)
应该是分路空开断开时,VL0(VL1、VL2.....)高于VL(系统地)所导致
不知道分析得对不对?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采集部分电网部分关系如下图:

网友A:
按照你的接法,当分空开S0关断时,VN(该点对VL电压为220V)电压经电灯电风扇等再经R28R29回到VL。因为电灯电风扇等数量较多电阻较小,故R28R29分到大部分电压,当然要烧毁。

楼主:
回 maychang--“当分空开S0关断时,VN(该点对VL电压为220V)电压经电灯电风扇等再经R28R29回到VL”

应该不是这样的,上述部分只是采集VL0的电流,而整哥系统又是以VL为参考地;
空开S0断开时,VL0点位相对于系统GND来说为零,而丝毫与VN无关,不知道我分析得对不对?
如果分析地正确的话,问题应该处在:当空开S0断开瞬间,会导致VL0电位高于GND(VL)电位,因此电位差(VL0-VL)就加在了R28R29上,从而导致烧毁......

网友C:
问题在于所有分路共用了电源,你应该使用独立的隔离电源。

楼主:
回  李冬发:

如果用独立电源的话,问题是可以解决,但每个分路都要一个独立的电源,而且每个电源的火线都得取自
各个分路的火线(VL0、VL1等),同时CS5460A的采集部分与CPU也都得采用光耦隔离......
这样可能又得重新开模具了,体积可能有点大

网友A:
Re 楼主:
你把8楼的图和9楼的图画到一起,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有一种用于220V交流的电源开关,开关上附有一个氖泡,开关位于“断”位置时氖泡会亮。其亮的原理和你烧电阻的原理是一样的。
你的问题,建议不要用锰铜电阻作为电流取样,改用电流互感器。

楼主:
回 maychang:
恩恩,我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D:
以VL/火线为地,这个就很成问题,
空开断开时,,VL 220v , VL0-out 经过后面的负载联通,等同于零线, VL0 通过电流采样电阻,跟VL0_out
等电位,你再看看你的电阻能不烧么?

网友E:
:D你用的gnd不对,一断开空开的时候,电流通过你r8 r9公共端的地 流经r8r9 流过 形成回路造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