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器问题

楼主(2010-08-26):
高手帮忙下,我想学单片机,目前只懂些基本的,想学C51,且想买个单片机烧写器,不知道现在这个东西用的还多不多,一种烧写器可以给多种单片机烧写程序吗(如不同厂家的、引脚个数不一样的),现在很多学习板都是自带的USB烧写上传口,但是应该只能给他本身的片子写程序吧?跪求高手指点下!万分感激!

网友A:
首先学好C语言,买个单片机开发板,直接能在上面下载程序。不用买烧写器。

网友B:
一步一步来

网友C:
首先学好C语言,买个单片机开发板,直接能在上面下载程序。不用买烧写器。
引用 网友A:

买个开发板纯粹浪费钱,直接在万用板上搭电路玩,硬件软件都学了!

楼主:
万用版是不错的,不过开始电路设计也是需要很多知识的吧?比如电阻、电容什么的什么情况下用?用多大的?。。。。。等等问题

网友D:
根据你的描述,估计用的STC的51,那东西不是USB,是USB转串口线,电脑城10块钱随便买到。

网友E:
偶的编程器可以支持89S51/52,换个CDC驱动,也可以支持STC。
其他的什么AVR,PSoC,STM32,STM8,LPC1000什么的一大堆,也基本上都可以支持。。。。。。
最新还加上了Freescale的BDM接口

网友F:
能够烧写多种单片机的编程器价格都比较贵!

建议你用51带串口烧写程序的芯片!

销售c8051f单片机开发工具、usb、RF 、NET学习板
可以承接相关开发项目以及技术转让!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手机:13002928013(杨生)
email: yang96381@163.com

网友G:
推荐郭天祥老师的十天学单片、

网友H:
一般所谓的C51,是指在Keil uvision下运行的源程序
所以Keil软件的使用是要熟练的

Keil的软件调试器——模拟仿真极有用,大多数程序都可以在上面印证

先把上面的搞个差不多,再用万用板焊系统
买廉价的51编程器,把程序下到片子里试
这样软硬都走了一遍
可以说就入门了

我是这样学习的,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