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hunyang前辈一个问题

楼主(2010-08-26):
我想设计一个一个带宽在10M的无源低通滤波器。好像有很多设计软件,但不知道哪个比较好,仿真的结果和实际相差不多?
请您介绍一款

楼主:
我设计的电路前级输入接地的情况下,输出大约有130MV的交流噪声。我的系统要求的带宽是从直流到5M,阶数无所谓,只要能把这个交流噪声滤掉就行(噪声的频率很高,类似于白噪声),在通带内比较平坦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A:
仿真软件俺不知道,低通或高通滤波器是不谈带宽的,而你的问题不是滤波器能解决的,你遇到的交流噪声比较大,应是受扰所致,重点检查电源和振荡电路,用示波器看一下噪声频率并与电路中其它部份做比较以确定来源。另外要注意的是,高频、高速以及微弱信号电路的PCB设计是非常讲究的,搞不好就会引入噪声甚至导致自激。

楼主:
我做的事一道比赛的题目。题目要求是:增益设置为1000,输入端接地,输出噪声不得超过20mv。我现在可以确定噪声是由AD603产生的,后面接了两级放大(每级10倍),输出的是交流噪声,幅度在130mv(峰峰值)。这个不知怎么办好,只想到使用低通滤波器

网友B:
1,至少第一级要用低噪声器件
2,注意输入端走线
3,必要时降低输入阻抗
4,差动放大器输入级可提高电源抑制比
5,屏蔽输入端子及回路

网友A:
低噪高增益放大器需要使用低噪元件,电路形式以及电源非常重要,每级的增益安排也有讲究,甚至PCB布板都要讲究工艺,楼主可以去参考一些运算放大器应用方面的书籍,这个题目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