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0不用外部ram如何工作?难道一定有外部ram??

楼主(2010-08-26):
看别人的调试都是需要用到外部ram,其实很多应用根本就没有必要用外部ram,如何只用内部ram呢,调试怎么设置??   程序在外部flash中实际跑时又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应该不是设置的,应该是在启动文件中写的!

楼主:
问题是怎么写啊,zlg居然说人力限制,这方面不支持...

网友B:
只要芯片内部的RAM够用,不需要外部ram,修改分散加载文件就行,将数据区和堆栈区放到片内RAM即可。

楼主:
我是这样改了,但是还是有问题,不能进中断,有时还莫名其妙飞掉,广州zlg说要改内部什么文件,问具体怎么改,却说人力有限,不支持。

看没人知道具体怎么改就可见一斑了,使用者都加了外部ram,浪费啊.

网友B:
不能进中断就说明中断向量表有问题咯。。。这年头,自己更生才是最重要滴。。。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更不要动不动就乱喊乱叫。

楼主:
作为总代理,在芯片使用方面就应该提供所有的技术支持,不能提供,难道就不能让人说说。。。

网友C:
支持楼上,我们买了板子也需要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