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三极管在Ic>Ib * β后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2010-08-26):
先上个图

其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很是不解,
1.1.2开关晶体管处于ON状态时
一旦 进入ON状态,输入电压 将加在变压器的初级绕组 上。由在数比可知,基极线圈 上产生的电压

(1)    Vb =(Nb/Np)Vin

该电压与 导通极性相同,因此 将维持 的导通状态,此时基极电流 是连续的稳定电流。设晶体管 的基极—发射极间的电压 ,二极管 的正向电压为 , 可表示为

(2)

但是,从图1.3可知, 的集电极电流 为一次单调增函数,经过某一断时间 后达到 ,集电极电流与直流电流放大倍数 之间将呈现如下关系:

(3)

即在上述公式成立的条件下 才能维持ON状态。在基极电流不足的区域,集电极电压由饱和区域向不饱和区域的转移。于是, 线圈的电压下降,导致 线圈的感应电压也随之降低,基极电流 进一步减小。

概括下这话的意思就是:因为Ic>Ib * β了,所以Ib不足,Ic会减小。从而Ib进一步减小,Ic再减小,感觉不对,特请大侠们论论。

楼主:
补上公式2和3,今天才发觉21家的网这么差,拷个公式都拷不进来。

网友A:
在网上搜了一下LZ**,《RCC电路间歇振荡的研究》,其实这个公式想表达的意思是正确的,但形式让人感觉不好理解

网友A:
“因为Ic>Ib * β了,所以Ib不足,Ic会减小。从而Ib进一步减小,Ic再减小” 这句话这样理解可能会好一点:不是说IC一定要真大于Ib * β,而是IC也是线圈的电流,如果不考虑三极管,初级线圈电流有继续增大的能力和趋势 下图是原文中的一段

网友A:
那个公式好像原作者笔误了 感觉应该是hfe>=(ic/ib) 成立条件下维持ON状态

网友B:
变压器初级电感的电流是线性增长的,当Ic>Ib * β
后,开关管两端电压会增加,变压器线圈电压降低,那么开关管基极电流回减少,变压器初级电感为了维持电流不变,极性将会翻转。

楼主:
当Ic>Ib * β
后,开关管两端电压会增加,变压器线圈电压降低,那么开关管基极电流回减少,变压器初级电感为了维持电流不变,极性将会翻转

-------------------------------
这样解释还可以接受,有不同观点的大侠们请继续。

楼主:
版主们咋都不言语一下呢?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太深奥了:

NPN三极管在Ic>Ib * β后是个什么情况

答:击穿了

楼主:
哈哈,蚂蚁终于出来了,可这不是我要的结果。我是想弄懂RCC的自激振荡原理。
在此 我强烈请求
请大蚂蚁就RCC的原理再开帖布道一把。

网友C:
IC>Ib*β, 只有击穿了才会发生,俺只管你主贴的问题

网友D:
我认为原作者的叙述不恰当。
该式中大于号是不可能的,如果真发生了,那就是大蚂蚁所说的击穿了。
实际情况是,开关管导通期间处于饱和状态,此时该式左右之间不是等号而是小于号。在此期间集电极电流如6楼所说线性上升。注意,集电极电流线性上升是基极绕组两端电压不变的条件。
当集电极电流上升到该式左右两边相等时电路翻转。集电极电流上升到该式两边相等后并不能再增加,而是集电极-发射极压降增加,换言之,退出饱和。那么变压器初级两端电压减少(最后要反号),基极电压也减小(最后也要反号),电路迅速翻转。
所以,电路中并不曾出现该式左边大于右边情况。

网友A:
may大侠表达的更清楚,同意

网友E:
maychang老师叙述正确。
顶!

楼主:
谢谢maychang 叔,解了我存于心中好久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