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继电器偶尔吸合或者断开失效的问题

楼主(2010-08-27):
我用SC2272-T4芯片来驱动继电器,见附件。现在的问题是:
操作时发现继电器有时该吸合时候的先吸合下又马上断开了,再操作一次就会正常吸合;或者该断开的时候先断开下又马上吸合了,再操作一次也会正常断开;总之,故障很少连续出现;
出现这样现象的几率不定,有时候10次来一次,有时候20多次来一次,有时候50多次来一次;
请教:
如何优化参数来达到一次要不要出现这种故障!

先谢谢了!

网友A:
驱动继电器不是uln2003就是2803要不就是7407或者7406;
SC2272-T4是个啥东东?
9014的B、E之间加个电阻吧,2K好了。。。
这种设计大体上要计算一下
1、继电器的吸合需要电流
2、三极管放大倍数
3、推导出三极管的基极电流需要多大
4、倒推pnp三极管的限流电阻需要多大。。。。
我觉得还可以把pnp三极管的限流电阻再加大一点

网友B:
多数是因为你提供给继电器线圈的功率不够造成的。

例如,你有5个耗电元件,ABCDE,假设E是继电器,ABCD的工作电流均不一样,此时就可能出现很多排列组合造成E有时可以工作优势不能工作的情况。

请首先核算你的电源功率是否足够,如果不会核算的话,就先用一个足够ABCDE同时工作的电源做测试,如果测试没问题,那就可以确定是电源功率的问题了。

当然,检查继电器的驱动也是必须要做的,如果你驱动本身就有问题的话,那就该打PP了。。。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 可能也是主要问题.
不知道继电器带的什么负载.
可能继电器的触点烧氧化, 和融合了.
这特别在灯负载, 容性负载, 感性负载会常见, 这也更接近楼主的故障现象.

网友D:
Q2 B极加个下拉电阻10~100K
R3改成1K试试

楼主:
多谢各位。
回2楼:因为特意要上电芯片是低电平的时候实现继电器吸合,故没有用达林顿管等驱动,而用这个PNP组合NPN;SC2272是个解码芯片,9014的B、E之间加了个47K的电阻,故障依旧;PNP的限流再加大回头再试;理论计算没发现啥;

回3楼:我开始时用一个市面上买的那种类似充电器的AC220V变DC12V的,没这样的问题,用阻容降压来了这个问题,也怀疑过功率不够,但现在已经加大电容到1UF了,用的还是全桥整流,带10A的这个350mw的线圈应该够了呀,回头再加大电容实验下;

回4楼:我现在带的只有60W白炽灯;

回5楼:B极现在已加了47K,依旧,改成1K回头试验下;

网友B:
多谢各位。
回2楼:因为特意要上电芯片是低电平的时候实现继电器吸合,故没有用达林顿管等驱动,而用这个PNP组合NPN;SC2272是个解码芯片,9014的B、E之间加了个47K的电阻,故障依旧;PNP的限流再加大回头再试;理论 ...
引用 楼主:

典型的电源功率不够造成的。

1UF阻容降压理论上可提供的电流并没有多少,这个你可以根据公式算一算,而且阻容有个很大的毛病,那就是电源负载调整率很差,也就是说,突然有个大负载动作的话,会造成电源电压迅速被拉低,从而造成电路误动作,阻容供电适合使用在负载变化不大的场合,这属于常识问题,用阻容也省不了几个钱,一个1W的小线性变压器,质量品牌差点的也就3块钱,全波整流的阻容是很危险的,自己好好算算出了变压器外,你的其它部分需要多少电流,如果超过30MA,估计没戏,可以吧电容继续加大到2UF看看

楼主:
又重新做了下实验:
1、4楼的有道理,我换下白炽灯,用了个别的负载,例如一个LED灯,就正常吸合和断开了;
2、我6楼的描述里的“用一个市面上买的那种类似充电器的AC220V变DC12V的,没这样的问题”,又重新实验了下,带白炽灯,存在一样的故障,不好意思,我记错为无问题了。以后尽力避免信口开河的毛病,一切以实验现象为准!

综上可见,确实是由于白炽灯引起如此吸合不正常。

那请教各位:如何解决这个冲击问题!

灯负载, 容性负载, 感性负载我会陆续实验下,并及时上传。

期待精辟见解!

再次感谢各位,尤其4楼。

也很感谢7楼,你说的电源功率不够也是我以前老碰到的问题,说的很详细,很到位。用这个方案的人应尤其注意这个。我这个用的桥,1UF应可以提供60多毫安,除去稳压管等,剩余应够继电器,继电器是30毫安需求。

网友E(2012-09-11):
我现在碰到的也是这个问题,控制部分是成品板,用继电器驱动LED确实没问题,驱动其它的小型继电器,然后用小型继电器再驱动别的大负载一样会出现遥控失效问题。自得到各位的意见,现在已经解决该问题,重新设计驱动电路,用光藕隔离,末级用S8050驱动继电器,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