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龄初学者的新课题(分享取模软件)

楼主(2010-08-27):
大家好,这段时间工作很忙,心情也不太好,没有搞什么新课题,之前的那个课题也因为各种原因,不了了之了,其实是自己的毅力问题,今天早上把心情整理了一下,我要开始做一个新的课题了,终于要开始了,至于搞什么正在酝酿中,希望得到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谢谢大家了,加油

楼主:
2010-8-27
请示了一下几位领导,决定做一个高度区分的设备,作为初学者的新课题
我们厂里用一种数显高度表,mitutoyo,操作工用数显高度表检查高度,并区分成5个档次,现在高度区分的工作完全是由操作工人脑完成的,准备用单片机,通过数显高度表的io口,把高度数值读出来,自动区分为5个档次
现在办公室里乱糟糟的,啊~我的思路

楼主:
2010-8-27
@ 单片机决定还是用at89c51,因为已经有一点了解了
@ 编程语言感觉用汇编的话会很困难,尤其是显示这块,所以决定用c,虽然还不是很了解,不过这也正是我做这个课题的目的之一,准备通过这个课题,对c有一个进一步学习
@ 前几天去电子市场买了一块彩色lcd,320x240,以前没用过,准备学习一下,显示就用它了
@ 综上,课题目的:c进一步了解+彩色lcd学习
加油!

数显高度表我们厂有两种

楼主:
2010-8-27
51与lcd连接,用c编了1个小程序,随便显示1条线,成功
原来点阵lcd在用之前是要清屏的啊,线显示正常,但线以外屏幕全部是花屏
准备编1个使用指定颜色清屏的函数

楼主:
请问楼主,你的320x240液晶多少钱啊,哪里买的啊,我对这个比较有兴趣啊。
引用 网友A:

240 电子市场买的

楼主:
2010-8-27
清屏函数,成功
接下来准备编一个显示一位阿拉伯数字的函数,指定起始行,起始列,字体颜色

网友B:
看了下高度表的接口定义,相当简单,如果5个档次有固定标准的话,用一个8字数码管就足够了,明天就可以出成果了,哈哈。

楼主:
看了下高度表的接口定义,相当简单,如果5个档次有固定标准的话,用一个8字数码管就足够了,明天就可以出成果了,哈哈。
引用 网友B:

高手就是高手
5个档次肯定会根据产品不同与实际情况随时进行调整的,所以需要一个eeprom
7段数码管当然可以,这不是为了学习彩色lcd吗

楼主:
2010-8-27
哈哈,遇到问题了,而且是致命的
根据屏幕尺寸大小,以及检查结果的位数,我决定用一个48x97的点阵显示一个阿拉伯数字,这样就需要1个0-9的48x97的点阵字库
开始我是这样写的 const uchar Font48x97[]={......}
编译错误 error C249: 'DATA': SEGMENT TOO LARGE
哈哈 忘了51的ram只有128b 而0-9的48x97的点阵字库需要6984b 包括一个负号和一个小数点
这样改了一下 const uchar code Font48x97[]={......}
编译通过,可是再看看.hex文件的大小,20.3kb,里面只包括一个清屏函数,一个点阵字库,一个显示一位阿拉伯数字的函数,哈哈
这可怎么办啊~

楼主:
2010-8-27
难道我的新课题第一天就夭折了?

网友B:
你如果对你今后花里胡哨的界面到底要用多少点阵没谱的话,可以外挂一个M25P16,SPI四线接口FLASH,2M字节,够便宜,够你折腾了。

楼主:
你如果对你今后花里胡哨的界面到底要用多少点阵没谱的话,可以外挂一个M25P16,SPI四线接口FLASH,2M字节,够便宜,够你折腾了。
引用 网友B:

多谢前辈批评,我觉得有的时候杀**也可以用牛刀,这样遇到牛的时候就不怵头了,您说呢

网友C:
楼主幸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网友D:
大龄?  多大啊?  哈哈,主要是我也不小了。

楼主:
2010-8-28
可以扩展1个片外的rom或ram,但是rom ram扩展我还不怎么会呢,心里没底,也觉得很麻烦,所以准备把单片机换成mega128,前一段时间为了学习avr买了1个mega128的实验板,1次也没用过,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学习一下mega128
工作计划:
1.做1个mega128最小应用系统pcb,感觉实验板上的电路终究是别人的东西,只有自己亲自做一次才感觉心里有底
2.利用买来的mega128实验板编写程序

网友E:
回复 楼主:
谢谢

网友F:
嗯 凡事贵在**

楼主:
2010_8_29
昨天晚上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1.编写使用指定颜色清屏函数 完
2.根据屏幕大小设计字号 完
  2-1 检查结果显示选用宋体60号 40x80点阵
  2-2 其他需要显示的字符选用宋体24号 16x33点阵
3.编写了两个显示函数,使用指定颜色在指定行指定列显示一个字符,一个用于显示40x80点阵,一个用于显示16x33点阵 完

网友G:
你真幸福,可以随心所欲。
我仿佛看到十年前的自己。
现在不行了,经理让我很烦了。

楼主:
2010_8_30
编写了画矩形函数,指定起始行,截止行,起始列,截止列,填充颜色

楼主:
2010-8-31
增加宋体48#点阵字库,32x64,用于显示判定结果
昨天晚上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上网搜集了一些取模软件,分享一下:

只能生成16x16点阵字库,横向取模,纵向取模两种,不能生成8x16点阵字库,例如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

只能生成16x16点阵字库,4种取模顺序,支持粗体,斜体,下划线,删除线,支持汇编,c两种模式,支持旋转

推荐 支持3种点阵16x16,24x24,32x32,支持windows字体,支持旋转,并且可以生成中日韩三种文字点阵字库

推荐 功能很强大,楼主很满意

推荐 功能超级强大,支持图片取模

楼主:
2010-8-31
思考了一下数显高度表被设置为小数点后两位与三位时,程序读取数据以后的处理方法
还有高度数据需要区分成3-5个档次时,程序的处理方法

楼主:
2010-9-1
学习了atmega128l片内eeprom读取方法,编写了读取函数
测定界面显示函数完成
参数设置界面显示函数完成
参数设置函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