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PIC 遇到清RAM问题麻烦看下

楼主(2010-08-27):
pic, RAM, pi, ic

请问一下 这个清RAM

程序中的 BTFSC FSR ,4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要写成4啊

小弟初学PIC

麻烦大虾教下我

谢谢

楼主:
我知道是清 通用寄存器 10-1F 16个寄存器

但是  FSR   是个间接寻址地址指针啊  怎么是去判断 FSR中的 第4位 是不是位0啊

网友A:
FSR是一个实际存在的RAM单元,INDF是FSR的映像间接寻址操作,INDF并无实际的物理存在,对INDF的操作实际是对FSR中保存的地址单元进行操作,这就是间接寻址的全过程。

因为FSR是实际存在的RAM单元,当然就可以把它当成一般RAM区进行读写等操作了哦。

网友B:
10h=b'00010000',一开始第四位是1的,1F=b'00011111',如果再加1的话就等于2F=b'00101111',所以判断第四位是不是零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增1增到1F了,如果第四位=0,哪就证明已经增到2F了,所以就返回了。明白吗?

楼主:
明白了 谢谢 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