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eil开发芯唐的小提示

楼主(2010-08-27):
该文件夹里的三个文件需要复制到Program Files\keil\ARM\Flash的文件夹下根据相应的芯片选取

网友A:
这提示力度似乎不够,可以提示的更多一点:lol

网友B:
装Nu-Link Driver for Keil好啦,
装好后,就有这些flash文件了,Nu-Link和Ulink都可以用的。

网友C:
这种问题,芯唐早就解决如此繁琐的问题了

网友D:
mdk 4.10 已经帮你们解决好这个问题了

网友E:
版本越高其实不确定性问题还越多呢!

网友F(2010-10-07):
装Nu-Link Driver for Keil好啦,装好后,就有这些flash文件了,Nu-Link和Ulink都可以用的。X-Hawk 发表于 2010-8-27 17:34
敬请斑竹给个链接地址,谢谢!让俺先软件仿真玩玩…

网友B:
敬请斑竹给个链接地址,谢谢!让俺先软件仿真玩玩…
引用 网友F:

菜农你是专家,可不要这么客气:
工具在:
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SS/Community/ProductInfo.aspx?tp_GUID=403a9c50-52c2-4463-9057-2595190602c5
找到NuMicro Keil uVision® IDE driver下载,最近版是 (Build 4125) V1.03。

网友G:
菜农是比较谦虚的专家,楼主给个链接吧

网友H:
我也下了玩玩,跟着菜农的步伐,不过可惜难以望其项背

网友F:
晕!跟着农民“农村包围城市”?
小心走错路…
俺可是小农意识…

楼主:
不会走错路地,菜农可是大侠级别的:lol

网友I:
就是,众所周知,菜农厉害很

网友J:
我也下了玩玩

网友K:
版主给的链接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L:
跟着菜农可以大步走向城市:lol

网友M:
是有关芯片选取的小提示吗

网友A:
这份资料还是不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