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IP核调试之SDRAM篇(2)

楼主(2010-08-27):
【转】IP核调试之SDRAM篇(2)
IP核调试之SDRAM篇(2)
但是作为初学者,我还是愿意勇
敢的说出自己的心得体会,希望对如我一样的初学者有所帮助。今天我将继续介
绍我的调试SDRAM之路。
时序仿真完成后,硬件调试相对轻松多了。我用到的核心设备就是一台
60MHZ带宽的Tektronix示波器。在100MHZ的工作频率下边,很多信号看起来都是
正弦波了。更有意思的是,单次触发方式观察sdram的WEn信号时,看到的压根儿
就是一个有着严重过冲的正弦脉冲。但是这已经足够给出需要的信息了。
如同时序仿真,要观察读写SDRAM时关键信号波形对不对一样,硬件调试
时也需要如此。我的做法就是,从FPGA某一个管脚触发FPGA内部控制SDRAM读写
的逻辑,反复向内存条的某一地址写入一个常数(如0x5555 5555 5555
5555),然后用示波器观看内存条上关键信号的状态:WEn,CASn,RASn,CSx。这
么做的目的就是初步观察SDRAM控制器的流程走得对否。如果有逻辑分析仪,呵
呵,这一步工作可能会更轻松了。像我只有示波器的,更多的依赖时序仿真了。
反复写完某一个地址,接下来就要反复读这个地址,观察刚才写入的数据是否真
的已经存到了sdram中去。这一步中,除了观察关键信号外,要特别在意SDRAM的
内存条上的每一根数据信号。内存条上的数据线不输出数据时候是悬浮态。所以
,将示波器的探头用电阻上拉到高后再用来观察内存条上的数据线,可以很容易
区分悬浮态与接地状态。高电平的识别自然不是问题了。用这种方法,就可以看
出读的时候内存条输出的数据到底是什么。如果采用双地址反复写与反复读的模
式,观察起来会更容易:如一个地址数据为0x5555 5555 5555 5555,而另一个
地址数据为0xaaaa aaaa aaaa aaaa,那么反复读的时候,如果sdram工作正常了
,就应该在内存条的数据线上观察到规则的方波。
一次性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当观察到读出的数据与写入的数据不一
致的时候,就要回过头来通过静态检查与时序仿真的波形分析,查找原因。从我
的调试情况看,lattice公司的这个控制器,流程没有任何问题。我做的最大的
改动就是:
1.初始化部分:多加了四五次刷新后才开始写模式寄存器;
2.增加了一个刷新模块,刷新周期约7.68us(100MHz下计数器768)
;
3.增加了sdr_IDLE信号,以方便读写;
有空的时候,我会将全部程序整理一下发布出来,供感兴趣的网友参考。
通过调试lattice公司的这个sdram模块,我的整体感受就是:
1.首先要从整体上把握其功能、接口定义。简单的说,就是它干什么
的,应该怎么用。如用户接口,究竟该如何和它接驳。
2.然后,要通过功能仿真、时序仿真,深入观察其输出输出波形,看
看和手册描述是否一致,有没有什么严重问题;
3.接下来,就要进行硬件调试,通过重复动作的方式,观察关键信号
的有无以及波形;
4.先整体实验,如果不成功,再依据输入输出之间的信号流程,深入
模块内部,逐渐观察特定特定信号的状态是否与预期的一致。例如,如果IP核含
有内部功能寄存器,可以实验这个功能寄存器是否可以可*读写。这里可以直接
引出观察,也可以使用SignalTap功能观察。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光看不行,要找到切入点,步步为营,各个
击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