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一个十六位分成两个八位

楼主(2010-08-27):
问下高手:c语言一个十六位分成两个八位怎么处理?

网友A:
两种方法,
1。 移位8位,再强制类型转换成8位。
2。 联合。

网友B:
还有指针。
INT16U sixteenBit;
INT8U *pEightBit;
INT8U byte1,byte2;
pEightBit = &sixteenBit;
byte1 = pEightBit[0];
byte2 = pEightBit[1];

网友C:
定义一个共用体union,里面定义两个成员:一个ushort (16位)变量,一个uchar(8位)数组(两个长度),两个成员是共用内存的,你对ushort变量进行运算,uchar数组分别对应它的高8位和低8位

网友D:
int len16;
char a8,b8;

a8 = len16>>8;   取高8位
b8 = (char)len16; 取低8位,高位被强制转换抛掉了

这个方法 简单明了

网友E(2010-10-06):
b8 = (char)len16; 取低8位,高位被强制转换抛掉了
那个括号里的char 不要应该也可以吧?改成b8=len16&0x00ff;

网友F:
b8 = (char)len16; 取低8位,高位被强制转换抛掉了
那个括号里的char 不要应该也可以吧?改成b8=len16&0x00ff;
引用 网友E:

两种写法结果一样,没有区别

网友G(2016-03-16):
unsigned int length16;
unsigned char TH0,TL0;
TH0=(unsigned char)(length16 & 0xFF00); //取高8位
TL0=(unsigned char)(length16 & 0x00FF); //取低8位
以上这种方法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