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知识] FPGA实现计数器功能最高的频率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10-08-27):
FPGA实现计数器功能最高的频率可以达到多少
计数器的最高频率和计数器的位宽以及器件都有关,有些器件的数据手册上标了一些典型数值,比如16位,32位计数器的Fmax,但很多也不标。
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用软件编译一下这个计数器,看看fmax能到多少就行了

网友A(2011-06-27):
应该和器件的关系大一些,因为,位宽大的,可以分成小的来做

网友B:
有可能是这样

网友C:
每种芯片都有自己的最高输出频率,我觉得和这个有关系吧

网友D:
每个芯片都有自己独特之处

网友E:
这个我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