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做个VGA转YPBPR的转换模块,请大侠帮忙

楼主(2010-08-27):
最近想做个VGA转YPBPR的转换模块,不知道有那款芯片可以直接转换,请大侠帮忙,在网上查到有款AD725可以转换成AV信号和YC信号,但是不知道怎么转换成YPBPR,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要是不做分辨率转换用运放都能搭
毕竟ypbpr支持分辨率少
做分辨率转换就复杂了

楼主:
ar_dong你好,能否给个参考电路?谢谢,邮箱是baohj2004@163。com

网友A:
没做过,只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