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距离逻辑线与的电平处理问题

楼主(2010-08-27):
原理:发送端:用两级的2003输出信号电平,第一级输出用10K上拉到5V,第二级输出用10K上拉到12V。
接收端:用比较器339接收后转为TTL电平。

应用:以12V电平传输数据,多个节点同时往某个主节点发数据,数据在12V总线上进行逻辑线与。
问题:长距离的时候,出现电平无法拉低的现象

发送电路:

接收电路:

结果

上面的结果是接收端接收一个自己的波形,有8个从机分别将一个字节的8个位同时拉低,理想波形应该是结果中的第一个图,而实际结果是第二个图。其中一个从机的线长大约在1Km左右,就是造成电平拉不下来的那个从机。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此问题吗?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非要这么用呢?采用RS485或网络把这些从机连起来不就容易多了。

楼主:
恩,485方式轮询起来比较耗时,所以考虑此方案。

网友B:
上拉电阻要放置于接收侧,距离远时可适当加大一些,不过1Km距离应该改用电流环驱动才可靠,否则比较强的突发干扰将应对不了。

楼主:
谢谢春阳,我的电路当中,发送端上拉是10K,接收端还有一个1K的上拉电阻。
原来担心较远的那个从机驱动能力不够,发送端上拉改到1K,效果还是一样。
我去查查你说的电流环驱动,不过映像中好像需要增加传输线路啊。

网友B:
发送端是不能上拉的,必须为OC输出,因你需要传输的是数字量,电流环用电流源驱动即可而非线性的电流环,后者比较复杂,前者很简单。

楼主:
谢谢春阳大哥,还是不明白。
不是说OC门输出要加上拉电阻的吗?
只需在接收端加上拉就行了?
但分还是给春阳GG了。
谢谢。

网友B:
当然要加,只是加的位置有讲究,你画一下OC驱动长线时上拉电阻在不同位置的等效电路图就该明白为什么了,所需计算用欧姆定律就足够了。

楼主:
发送端是不能上拉的,必须为OC输出,因你需要传输的是数字量,"电流环用电流源驱动即可而非线性的电流环",后者比较复杂,前者很简单。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在六楼说的是什么意思?咋理解起来好像很晕呐?呵呵。
谢谢您的耐心回答,已经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