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变压器相关问题

楼主(2010-08-27):
1.存不存在稳压于1.25V的稳压二极管?什么型号?
2.在订购变压器时需要提供哪些参数?除了次级绕组的输出电压以外~~~~

网友A:
1、如果是用作电压基准,可以从较高的电压基准分压。
2、若是单相小功率工频变压器,至少还需要次级电流或变压器容量。若是开关电源变压器,需要知道的参数更多。

网友B:
http://www.zfa.cn/shop/index.html?menuindex=6&id=21827&detail_id=709139

产品名称:1.25V基准稳压管    型号: AP432AVLA
单价:0.45
数量:150000
货期/截止时间:0 天
品牌:DIODES
批号:
封装:
规格描述:工作电压:1.25-20V     基准电压:1.

楼主:
楼上说的这个管子挺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开关电源变压器跟普通电源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5楼:
“普通电源变压器”你可能是指小功率工频变压器。
二者区别,外部来看,主要是铁芯磁材料不同。工频变压器使用硅钢片叠成的铁芯,开关电源变压器使用铁氧体材料铁芯,少量使用其它高频磁性材料铁芯如铁粉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问:那他们在电路中的区别呢?我的困惑点在于开关电源变压器可以做的那么小,为什么小功率工频变压器大部分都很大?开关电源的功率也不小啊?是不是两者的耐压,电流能力有区别还是?困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没有类似的管子,可以替代它,这个型号不好买~~~~

网友A:
7楼:
这已经不是变压器的问题,而是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的区别了。
开关电源工作于20kHz以上的频率,普通工频变压器和整流滤波等工作于50Hz频率。要传递同样大小的功率,频率高则变压器和滤波器体积小。
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耐压以及电流能力与同等级容量干式工频变压器并无区别,但机械强度等等有区别,开关电源变压器是铁氧体磁芯,脆而易碎。
这些知识,系统地学习开关电源这部分之后,全都不是问题。

网友C:
为什么不用lm385b12?仅仅是因为三个管脚比两个管脚多一个?撇掉它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