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TM32F101VCT6下载出现问题,

楼主(2010-08-27):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用STM32F101VCT6的MCU,用IAR J-LINK下载出现一个错误提示:
“Could not write CPU register MSP:Written:0xFFFFFFFF,Read 0xFFFFFFFC”

是什么原因的呢??

网友A:
连接脚本有问题哈,楼主,项目配置有问题

楼主:
请教2楼,具体要更改哪些配置呢,我用STM32F100VB的都没什么问题,能说明的详细些么?谢谢

楼主:
换了编译软件的版本,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