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项目与摄像头的选择

楼主(2010-08-27):
以前提问过类似的问题,我项目中需要电脑配合两路摄像头进行切换观看。
请教下大家有没有见过类似以下这样的摄像头:
方案一:每个u口摄像头带有不同的id号,这样将这两个摄像头连上电脑我就可以通过上位机分别控制他们了,否则区别不开的。我见过一个款工业用的具有唯一id的,但是价格高达2k多,不知道有没有普通的?确实不需要那么高性能。

方案二:实在没有的话就还用老办法用继电器切换,但是稳定性确实不好。不知道有没有带u口的模拟摄像头?因为需要连接电脑,而且我的摄像头需要配合红外紫外的效果,普通u口数字摄像头效果不好。

方案三:用视频采集卡采集两路模拟摄像头,但是视频采集卡需要可以用u口接电脑,PCI插槽的很不方便。当然上述摄像头和设备都需要支持vb编程,好在现在的摄像头和设备大部分都是可编程并支持多种语言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厂家,也请教大家对于这个项目的意见。

网友A:
模拟摄像头本身是不可能带USB接口的,楼主的要求还是采用工业/监控用摄像头为佳,所有方案都是现成的,你只需要集成一下,可靠性也有保证,这方面的钱不能省,普通网络视频聊天用摄像头实在不堪用,寿命、可靠性都是问题。至于USB接口的视频卡是有的,但比PCI卡贵,USB接口的是外置式的,本身需要机壳、电源等,成本较高。

楼主:
模拟摄像头本身是不可能带USB接口的,楼主的要求还是采用工业/监控用摄像头为佳,所有方案都是现成的,你只需要集成一下,可靠性也有保证,这方面的钱不能省,普通网络视频聊天用摄像头实在不堪用,寿命、可靠性都是 ...
引用 网友A:
恩 谢谢chunyang 但是这个产品的第一期还是要控制成本,2,3k一个的摄像头暂时应该是不能用呀。
刚发现了一款可以把模拟摄像头变换成数字信号的u口转换设备 http://www.xamv.com/car/mv-8002.html 不过也得将近800元 不知道这个设备怎么样? 像这种双路视频最普及的办法是不是还是用PCI的视频采集卡啊?

网友B:
买块4路视频采集卡也就100块钱。

网友A:
监控用摄像头有不到1K的,镜头的差点就是。

楼主:
监控用摄像头有不到1K的,镜头的差点就是。
引用 网友A:
chunyang前辈说的是拥有不同id的那种工业用摄像头吗? 可否推荐给我一款或者厂家呢

网友A:
是监控用模拟的,不存在ID,好像是五六百就可以了,配合4楼说的采集卡使用即可,采集卡通过选择输入路径来选择摄像头,也可以分割画面显示,供货商很多,但我十几年不用了,供应商信息并不掌握。

网友C:
我亲戚家安的监控四路一起下来2000,,也可以随时切换,用的就是7楼说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