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电压,这样可行吗?

楼主(2010-08-27):
(无正文)

楼主:
我上传不了图片,不知为什么,可能电脑有问题.

网友A:
用高级回复中的批量添加附件上传图片。

网友B:
可以。。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YCLE,PWM_ON,PWM_Z;
sbit pwm1=P1^0;           //PWM

void init()
{
   PWM_ON=0;
   PWM_Z=0;
   TMOD=0x0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定时0.1mS
   EA=1;
   ET0=1;
   TR0=1;
   CYCLE = 5;               // 时间可以调整 这个是10调整 8位PWM就是256步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PWM=x;   //x越大电压越大,x最大值为5,就是电压的满值,不过可以调节CYCLE改变电压级数。希望对你有帮助。
  }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定时0.1mS

if (count==PWM_ON)
    {
     pwm1 = 0;
    }
  count++;
if(count == CYCLE)
    {
    count=0;
        if(PWM_ON!=0)
           pwm1 = 1;
    }
}

网友A:
把300V通过PWM降到5V和24V?不合适,滤波将是重大问题,且电流冲击很大,不如用DCDC变换,简单可靠且性能远比你的电路好。

楼主:
DC DC变换?
是个怎样的电路?

网友C:
找个电源设计的书先看看

楼主:
想做这样的电源是因为这样的.
我们有许多电箱的供电电源是用开关电源的,这些电源经常烧,试过许多名牌的开关源了,也是烧.
比如打雷,就很容易烧电源了.弄得客户很大意见.
我是想用变压器的方式来做电源供电,这样做是想电源不那么容易烧.
这样想行不行.??
谢谢!!

网友A:
楼上想法是行不通的,开关电源有不同规格,防雷型和普通型是不同的,而你的电路更不具备防护性,连普通开关电源都不如,防雷可直接购买防雷型的开关电源,也可以自己进行防雷设计,主要是通过TVS、放电管以及合理的走线来实现,自己不具备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话,买成品就可以了,可靠性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