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的抗干扰?

楼主(2010-08-27):
用CC1101和C8051F500搭一个传感器模块,这个射频电路的干扰很不好解决,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滤除电磁噪声,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网友A:
注意电容的选取

楼主:
这个问题不大,datasheet上有电容值的选取原理图。

网友B:
射频电路的速度较快,注意将天线布的粗一些。

网友C(2010-12-05):
哦,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谢谢

网友E:
主要是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