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6.3如何生成HEX文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8-27):
是keil吗 ,是在什么地方打个勾就行了,具体在什么地方在这说不清楚,自己找吧!

网友B:
呵呵在project的option里面设置就可以了。参考下面的图片

楼主:
:),不是哦,是NEC单片机的开发环境PM。

网友C(2011-07-20):
郁闷,我也正关急这个事情呢,不知道LZ找到方法了没有?

网友D:
默认是生成S19格式吧,这个也可以被编程器软件识别的。

俺以前都用的IAR FOR NEC,官方的IDE+编译软件超级垃圾。

网友C:
谢谢ye大哥,没看到哪里有S19格式的文件啊?我装了PM6.3和ID78K0S-QB\V3.01, 用minicube2可以实现硬件仿真吗?ID78K0S-QB好像要download .lmf/.lnk/.hex/.bin文件才能调试,但我自己用PM建立一个工程就无法生成这几个文件,NEC资料也不多,找了好久还没找到哪里的配置问题,6# yewuyi

网友D:
我系统上没有装PM,你找代理商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找到了,少加了个汇编器,我开始以为用C的话就不用那个,:L

网友E(2014-09-09):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找到了,少加了个汇编器,我开始以为用C的话就不用那个,

你好,请问是少加了一个什么编译器,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一时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