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08-27):
(无正文)

网友A:
充电一般采用先恒流后恒压方式,即充电电流为一定值,接近充满时转入恒压方式。
标称1.2V的电池,充电时两端电压至少需要1.4V甚至更高一点,所以7节至少需要9.8V。

网友B:
如果是镍氢电池不要用恒压的方式充电,因为电压的微小变化,会引起电流的很大变化,而且一致性很差,不可把握。具体充电电压,要根据充电控制电路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