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关于DC/DC的问题

楼主(2010-08-27):
请教各位大虾,为什么在DC/DC的输出端要加肖特基二极管还有电感呢,具体能起到怎么样的作用??小弟敬礼啦

网友A:
不外乎续流、单向、振荡、防涌等等

找点DCDC的资料一看即会明了。

楼主:
:Q高手一说更迷糊啦!大哥能否说出要害啊。

网友B:
你上个图更好解释是做什么用的.

QQ:969391634

网友C:
并非所有DC/DC输出端都是一样的,电路拓扑不同DC/DC输出端使用元件可能不同。
建议到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和《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看看。

网友D:
兄弟,不用了解了。
电感集成的DC/DC早就已经出来了。

网友D:
唉,其实也不是不用了解。如果是用DC/DC按厂家的datasheet选二极管、电容、电感就是了。
而且现在很多小功率的降压DC/DC都是同步的,不需要啥子二极管。
如果是要学,在这问也是问不来的。
看看6楼maychang大师推荐的书吧。

网友E:
:D
         反電動勢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内部集成肖特基的是同步,外置的是异步;同步效率会高些。好像是这样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