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实时显示AD值变化方向

楼主(2010-08-27):
各位大虾,我用PIC对信号进行AD转换,如果需要同时显示出AD转换值的大小变化方向应该怎么做,例如在LCD上设置一个向上箭头和一个向下箭头,当AD数值增加时显示向上箭头,AD数值减少时显示向下箭头,AD值是实时变化的,应该怎么处理数值变化大小趋向呢

网友A:
用减法比较啊

网友B:
楼主是担心AD变化太快,向上、向下箭头同时亮

建议0.5秒刷新一次箭头显示

楼主:
目前是通过一个预设值存入一个变量,通过AD值与变量比较决定显示向上或向下

网友C:
目前是通过一个预设值存入一个变量,通过AD值与变量比较决定显示向上或向下
引用 楼主:

当前值和上一次值进行比较即可。

楼主:
我是先对变量预设一个值,首次AD值与变量值比较,然后再用此次AD值更新变量值,再对下一次AD值与更新的变量比较,然后再更新变量。。。。

楼主:
大致结构是:
主函数
{
    初始化;
    {  [a]
        AD转换处理;
        AD值与上次变量比较函数;
        上次变量=AD值;
        显示趋向;
    }
}
如果我想不对变量预设值,就首次AD值更新变量,如果在[a]处先把首次AD值存入变量,然后比较,在while(1)大循环中如果先把AD值放入变量,后面每次循环开始那不是也用本次AD值先更新变量再和本次AD值比较

网友D:
如果AD值变化太快箭头上下两个方向都指了,我看不如用曲线图吧

楼主:
我是对类似一个运动的导电轴上的电压进行AD转换,是通过AD值确定轴的运动方向,轴做向下或向上运动

网友E:
我是先对变量预设一个值,首次AD值与变量值比较,然后再用此次AD值更新变量值,再对下一次AD值与更新的变量比较,然后再更新变量。。。。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