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圈圈书的请进

楼主(2010-08-27):
刚看圈圈的书没多久,但是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读取PDIUSBD12的ID号时,程序写好后,我按照书上说的“编译这个工程,然后开始调试,点击全速运行,再点击keil的仿真串口按钮(或者选择菜单项View-Serial Window #1),打开串口对话框,可以显示发送到串口的信息”执行的。可是仿真时读回显示的ID 是0xfdfd,而我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后,读回的数据确实0x1012,也就是说仿真时读回的数据是错误的。是不是我仿真设置的时候出错了?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仿真串口的波特率设对了吗?

楼主:
我感觉现在的仿真是压根跟硬件没关系,纯粹的软件仿真。但是我看圈圈的书上的仿真结果好像跟硬件时时相连的,其结果就是硬件执行的结果!

楼主:
感觉这个版块好冷啊

网友B:
纯软件仿真的结果当然不对了,圈圈在keil里纯软件仿真的话,跟您得到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C:
圈圈同学 此贴可以灌水么:lol

网友B:
多多灌溉吧~~~反正这个版面很冷,嘎嘎…………

楼主:
我看你那本书里怎么仿真返回的信息是实时的呢? 怎么做到呢?比如读ID的时候返回的的确是0x1021!

网友D:
:lol用串口!要么也搞个USB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