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三线制,电源不对称时,怎么采样线电压呢?

楼主(2010-08-27):
(无正文)

网友A:
标题说的是线电压,文中说的是向电压。
线电压自每两条线上取样即可。相电压自每条线到地线取样,地线是真实大地。最好使用电压互感器。

网友B:
用电压互感器,有三相的,可以只采两相,第三相计算得出。

网友C:
如果对称,楼主又是如何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