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的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0-08-27):
请教开关电源的电容的作用,谢谢各位

楼主:
就是c64的作用

网友A:
不全,左边也应该是接地吧?

网友B:
接电源和接地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C:
给共模信号提供回路的,在EMI处理上用到

楼主:
左边不接地,能详细说吗?

网友D:
此即所谓Y电容。

网友E:
是 安规电容的y电容

网友E:
哎!还少一个吧!y电容吧!

网友E:
y电容一般都是成对出现的!安规电容在滤波电路上有X电容,就是跨接L-N线;Y电容就是N-G线。在安规标准上有按脉冲电压分X1,X2,X3电容;按绝缘等级来分Y1,Y2,Y3来分。(这些都不是按什么材质来分的,以后多学习。)至于安规标准各个国家有一些差别,但额定电压无非就是250和400。各大厂家做的安规电容就是要满足这个安规标准的需求,一个安规电容可以满足Y电容的要求,也有可以做成满足X电容要求。所以就有的安规电容上标X1Y1,X1Y2...
  火线与0线之间接个电容就是是X,而火线与地线之间接个电容像个Y。由于火线与0线直接电容,受电压峰值的影响,避免短路,比较注重的参数就是耐压等级,在电容值上没有定限制值。火线与地线直接电容要涉及到漏电安全的问题,因此它注重的参数就是绝缘等级,正如 james bai所说的,太大的容值电容会在电源断电后对人对器件产生影响。

网友E:
貌似楼主不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