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隔离对RS485通讯可靠性有影响吗?

楼主(2010-08-27):
我一个板子,用6N137隔离RS485,发现接一些RS485设备的时候通讯非常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与隔离有关?另外也有TVS和防雷等,不知道这些是不是有影响。由于没示波器,无法查看,请有类似经历的指教。

网友A:
首先应检查电路设计和光偶外围元件的参数,防护不会影响通讯的稳定性,楼主应该给出详细的电路。

楼主:
谢谢 chunyang 兄。问题解决了,与光藕无关。

网友B:
说明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让大家少走点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