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 STM32 开漏输出IO的电压容许值

楼主(2010-08-27):
我在一个应用中,用STM32驱动MOS管,驱动端口配置为OD输出+10K上拉,请问上拉电阻的另一端最高电压为伏?
我之前测试8V时操作正常,现在用12V(LM2576没有定压的没有8V的)就不正常了,不能输出低

网友A:
数据手册中写明5V容忍IO脚的最高容许电压是5.5V,非5V容忍IO脚的最高容许电压是4V,你居然敢接12V,好大的掸子,:lol

好在STM32结实,不然你要破相了,:Q

楼主:
看来香主对硬件不甚了解或者没有仔细看我的描述(我没有直接把电源加到引脚上,通过上拉电阻),引脚应该有保护二极管(钳位二极管),只要电流不超限,我加200V都没事,上拉电阻足够大就行了,不过这个STM32确实挂了(AD转换失效了,其他部分应该没测,JTAG下载程序正常,仿真能执行),另一块因为LM2576虚焊,导致上拉电阻另一端电压为24V,STM32居然没事。
后来,测量两块板子,端口的最高电压在9.27V左右,这样算下,加到引脚保护二极管的电流约250uA,不应该烧东西,但是通过JTAG调试,发现AD值为00,DMA执行正常
烦请香主和ST的技术人员沟通下,在引脚配置为  OD输出  模式时:
1.端口是否有保护二极管?
2.如果有保护二极管是否端口电压钳位在9.27V左右?
3.如果没有保护二极管,那端口场效应管的DS电压极限值是多少?

网友A:
是的,我对硬件确实不甚了解,:$

数据手册中有一个描述,估计与你的问题有关:

网友B:
电路应按规格书来设计。

楼主:
呵呵,如果不是OD输出模式,我就不会问上面三个问题了,上面几个图中的参数,我都看过了,但是没有对OD输出模式进行详细的说明,所以才有疑问,OD门适合线与以及输出高电压

OD输出,我可以认为引脚和输入保护是断开或者相当于加了一个场效应管缓冲,那么这个端口能承受的最高电压就是场效应管的Vds,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就是Ids

5楼,估计你都没仔细考虑过这些事情

网友C:
开漏输出电阻上端应该能接很高的电压。

一般分立元件MOS管的漏源耐压应该几十伏没有问题吧。

不过stm32的IO口的MOS管很难说,说不定为了简化就承受不了多大电压

网友A:
呵呵,如果不是OD输出模式,我就不会问上面三个问题了,上面几个图中的参数,我都看过了,但是没有对OD输出模式进行详细的说明,所以才有疑问,OD门适合线与以及输出高电压

OD输出,我可以认为引脚和输入保护是断开 ...
引用 楼主:

我认为4楼给出的表格中适合楼主的问题,VIN是Input voltage on five volt tolerant pin和Input voltage on any other pin,这里确实没有说是什么模式,其实就是说任何模式都是如此。

关于引脚能接的电压,表格下划红线的注释也说清楚了,“如果不能保证VIN不超过其最大值,也要保证在外部限制IINJ(PIN)不超过其最大值”,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能保证加在引脚上的电压小于5.5V,只要你保证引脚上的注入电流小于+/-5mA就没有问题。  比如你接了12V和10K上拉电阻,则最大通过电流为1.2mA,满足要求,所以没有问题。

楼主:
呵呵,电流才约250uA,但是现在是AD部分出问题了,等闲了,好好测下,看到底病的如何。

网友A:
呵呵,电流才约250uA,但是现在是AD部分出问题了,等闲了,好好测下,看到底病的如何。
引用 楼主:

你不是一直在说OD输出吗?怎么又跑出来AD部分了?

楼主:
香主啊,让我怎么说你好呢,难道我一个芯片只能用GPIO输入输出,其他的功能都不能用了?
是,我之前一直在说OD,但是我这个片子其他功能也在用哦,

我这个片子现在只发现AD坏了,转换数据是0,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拉电压高的原因,我都在纳闷,想你说STM32结实,这个就不知道咋解释了

网友A:
香主啊,让我怎么说你好呢,难道我一个芯片只能用GPIO输入输出,其他的功能都不能用了?
是,我之前一直在说OD,但是我这个片子其他功能也在用哦,

我这个片子现在只发现AD坏了,转换数据是0,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拉 ...
引用 楼主:

确如你所说,我对硬件不甚了解,也就不想与你争辩了。请你看看这个结构图分析一下吧。

网友C:
从图上看,看来开漏上面的电压还是要注意不要超过AD输入允许电压。

网友A:
请注意:

1)作为输出时,输出端口除了有上下保护二极管之外,还有上下臂的N-MOS和P-MOS管。
2)作为普通输入时,输入端口除了有上下保护二极管之外,输入信号要通过一个TTL施密特触发器。
3)作为模拟输入时,输入端口除了有上下保护二极管之外,再没有其它器件隔离,直接进入AD转换器。

楼主:
通常情况,端口设为数字口时,模拟输入就断开了,我想STM32的应该也是这样。
另外就是作为OD输出时,P-MOS断开或者不受控(关断)

网友D:
AD脚电压不要超过VDD,这是经验教训!

另外,标有FT的脚最好也不要超过5V,LZ非要加高电压,还是自己加个嵌位二极管,这样比较保险!

楼主:
LS,谢谢你的回复,不过请你仔细看看前面的帖子再回复
1.AD脚电压不超过VDD这个不用你提醒,我一般不超过Vref
2.要是加钳位二极管,你说我配置成OD还有啥意思,还不如直接配置成推挽驱动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的了,费得着那样用么?

网友D:
配置成OD应该是使用IO只能输出低电平,输出为高时端口为“高阻态”
无论你加不加嵌位二极管,端口上总是有“保护”部分的,不过是保护电流很小罢了
没错,你是没把电源加到端口上,不过难道你的端口只输出低电平,不输出“1“吗

另外,如果感觉俺们的回复不够专业,那请多包含

网友E:
根据图,即使Od输出,也会被钳位到Vdd,你都9v了,也许钳位二极管都挂了。如果加个三极管没那么麻烦了

楼主:
20楼
1.要是钳位二极管挂了,还能钳位到9伏多了么?
2.如果钳位二极管250uA就挂,那和没有钳位二极管有差别么?

网友C:
通常情况,端口设为数字口时,模拟输入就断开了,我想STM32的应该也是这样。
另外就是作为OD输出时,P-MOS断开或者不受控(关断)
引用 楼主:

关键是STM32端口设为数字口时,模拟输入断开了没有?

这需要香主回答。

如果断开,那么管脚开漏应该能用很高的电压,
否则应该不行

网友A:
请注意所有具有ADC功能的I/O都不是5V容忍的端口。

网友E:
呵呵。更晕了。非5v容忍管脚被二极管钳位到Vdd.那么5v容忍的管脚二极管钳位到什么电压上去了?5v容忍的管脚是钳位到几伏的?stm32有比3.3v高的电源吗?

楼主:
说明一点,我用的是STM32F101R8T6,16路AD全用了,设为OD的引脚是不具备AD输入的

所以我才对OD输出的说明迷糊

网友A:
说明一点,我用的是STM32F101R8T6,16路AD全用了,设为OD的引脚是不具备AD输入的

所以我才对OD输出的说明迷糊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被你搞糊涂了,你到底要讨论OD输出还是讨论AD输入?这应该是2个问题。

我曾经在10楼提出了这个疑问,你却反驳说“难道我一个芯片只能用GPIO输入输出,其他的功能都不能用了”,这让我认为你是要用同一个引脚既做OD输出又做AD输入,希望你能够澄清一下,把问题的主题说明确一些。

网友F:
端口开漏输出上拉到12V没有意义吧。端口的保护二极管不会因为配置为开漏就不起作用的,这样一来保护二极管会有钳位作用,如果注入的电流过大,保护二极管不能有效钳位,就要烧端口甚至是内部电路了。

网友E:
27# sheriff 钳位到哪?5v还是3v?

楼主:
报告香主:我说“难道我一个芯片只能用GPIO输入输出,其他的功能都不能用了?”是指,除了GPIO在用,AD转换功能也在用,不知道你怎么会认为:“这让我认为你是要用同一个引脚既做OD输出又做AD输入”,不知道有人这样用没有,我是从不这样用的(不敢这样用,当设为输入时,受输出控制部分咋弄,不确定状态,后果可能很严重)。

虽然输出端口在输出高电平时,电压比较高,但是不知道AD部分咋坏了

网友G(2013-11-30):
引用 网友D:
AD脚电压不要超过VDD,这是经验教训!

另外,标有FT的脚最好也不要超过5V,LZ非要加高电压,还是自己加个 ...

是不是加了超过VDD电压就会出现,VDD对GND短路的现象啊,我加了4.8V,不是每次都会坏,但还是会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H(2014-04-30):
今日再仔细思考该问题,根据下表
其中的注释第3条, 正向注入电流是不可能的.
注释第4条, 正向电流发生在Vin>VDD,说明当输入电压高于VDD时的电流是正向电流.
那么根据注释3和注释4的来源,推知:
5V容忍端口,可以容忍5V输入,但是不允许任何方式的大于5V的输入,即使有电阻限流,也有可能会导致损坏
反而是其它端口,当使用电阻限流时,可以有大于5V的输入(IO口的电压被钳制)
推测: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5V容忍的结构造成的.

网友I:
我觉得,一个工艺下来,IO部分不大可能单独做双极型,应该还是常规cmos工艺。这样,二极管和mos没什么区别。所以要实现5VIO,一个可能是把mos的寄生二极管悬空,这样就可以双向阻断,由此切断其和VCC之间的联系。另一个办法是用双极型工艺,实现pnp,估计不好做。
因为芯片内部是没有其他开关的,一切都要用晶片内的条件实现。cmos工艺下,只能用mos来做切换,那么怎么切断高边的Pmos?我估计应该是像很多电池保护IC那样,把寄生二极管的衬底同D、S隔离开。这样就实现了双向阻断。由于高速、低功耗的设计需求,
在芯片断电的时候测试引脚,发现上下钳位二极管都存在。说明这个过程是初始化后实现的。-------难道5VIO需要控制外设的上电顺序么?

网友I:
刚刚又测量了一下,STM32F103C8T6的PB0和PB2,其中PB0是模拟输入端,不支持5V,PB3是数字输入,支持5V。
测试如下:
万用表置于二极管档位
红表笔    黑表笔    读数
PB0        GND       1.721V
PB0        VCC        0.647V
GND      PB0         0.704V
VCC       PB0         1.914V
红表笔    黑表笔    读数
PB2        GND       3.076V(开路)
PB2        VCC       3.076V(开路)
GND      PB2         0.733V
VCC       PB2         1.917V
可见,对于PB0和PB2,始终存在一个下钳位二极管。对于PB2,上钳位二极管不存在。看来,5VIO并不需要上电顺序支持。那么5VIO的OD耐压由芯片工艺决定。厂家只针对5V进行 保证,超出范围要自行负责。对于低压CMOS工艺来说,10V是个难以逾越的坎。5.5V以下可以保证绝对‘安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根据图,即使Od输出,也会被钳位到Vdd,你都9v了,也许钳位二极管都挂了。如果加个三极管没那么麻烦了 ...

OD输出家上拉限位二极管挂不了

网友K(2014-11-10):
我也有这方面的疑问,我想是不是上拉电阻足够大,即使OD 方式开路的时候,分压到PIN的电压也很低,不高于电源电压,就不会损坏IO.这个上拉电阻的

网友L(2015-05-12):
引用 网友D:
AD脚电压不要超过VDD,这是经验教训!

另外,标有FT的脚最好也不要超过5V,LZ非要加高电压,还是自己加个 ...

AD脚电压不要超过VDD,最近用的stm32  ad脚的电压3.7v,vdd是3.3v。好像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M(2016-09-12):
引用 网友E:
呵呵。更晕了。非5v容忍管脚被二极管钳位到Vdd.那么5v容忍的管脚二极管钳位到什么电压上去了?5v容忍的管脚 ...

最新版的数据手册,对于5v容忍引脚,正向箝位电流是0了,也就是过压时候是没有箝位的

或许这就解释了楼主的问题,他发现某些口貌似没有箝位,应该量该io口竟然有9v多,而箝位时候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当电压较低时,stm32没有损坏,电压较高时正是因为没有箝位,导致高压直接输入到了stm32内部,然后ad部分首先出问题
楼主说ad口是没有过压的,估计是其他io口过压直接造成内部外设损坏,而ad是首先出问题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加了超过VDD电压就会出现,VDD对GND短路的现象啊,我加了4.8V,不是每次都会坏,但还是会坏,不知 ...

你对adc引脚加上了4.8v吗,请问4.8v的输出阻抗是多少,这个直接影响adc引脚箝位电流

网友N(2016-12-16):
楼主英明,非要超过人家极限那么多使用,人家的片子好用不好用是要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作用啊,你把片子用在100kV上看看,哪个不挂

网友O(2017-05-20):
那个钳位上拉的不是Vcc,就当没有上拉了

网友P(2021-01-08):
引用 楼主:
20楼
1.要是钳位二极管挂了,还能钳位到9伏多了么?
2.如果钳位二极管250uA就挂,那和没有钳位二极管有差别 ...

看这个IO结构图,无论STM32的IO配置成哪种模式,内部的保护二极管始终是起作用的,这个口的电压最高也就是VDD+0.7V(无论IO配置为何种模式),你都测量到9V多了,那内部保护二极管肯定是挂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F:
端口开漏输出上拉到12V没有意义吧。端口的保护二极管不会因为配置为开漏就不起作用的,这样一来保护二极管 ...

正解。

网友Q(2021-08-09):
这个问题,香就差一句话就说清楚,提问者也在纠结这个问题。GPIO输出管脚配置成OD模式,MOS管的漏极理论可以接很高电压而不影响MOS的G极。但是必须考虑芯片的制程工艺,不同的工艺这里的MOS管的耐压不同,常见的几个档5.5V,7.5V,12V....,很多的LDO就是COMS工艺的,最高输入电压限制到5.5V,电压越高制程成本越高。

网友R(2025-03-03):
我来挖坟了。相信很多人深剖FT容忍的细节时,都会有这个疑问。
主要确定以下几个问题:
1、IO几乎都是多种功能复用1个口。当IO模式设置为OD开漏输出时,内部是否会自动切断AnalogInput模拟输入(如ADC)的物理通道?即:GPIO的模拟输入通道和数字通道之间有无MUX开关控制?另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有MUX开关控制。芯片内部的MUX基本都是基于MOS工艺的模拟电子开关,并非物理开关(如继电器),所以,这个MUX模拟开关它也是有电压、电流等级限制的。至于等级多少,也是由其工艺决定的!
2、众所周知,分立CMOS的vds耐压很高,但不从工艺制程问题去考虑耐压等级是错误的,一个芯片内集成上百万个mos晶元,它的耐压等级注定高不了。是不是?由于同一个芯片内,他的所有mos工艺基本都是一样的(不论是MUX电子开关里的mos,还是IO口上的mos)。所以,我们认为,他们一同遵守不超过最大电压(如5.5V)的原则!
3、ESD保护二极管对,在普通IO输入口,是上下2个。但在FT容忍5V引脚处,上二极管被取消了。这样,设置为OD,禁止上拉、下拉电阻后,外部电路实际上只和内部的下桥臂NMOS连接。根据实际应用,选择合适的限流、上拉电阻不(也不能超出IO的sink、source curent)。
4、考虑外部电源浪涌电压的问题,即:如何保证外部5V电源的浪涌电压不超出5.5V,要做限压保护(diode、TVS、mov)。
5、综上所述:我认为在OD输出模式时,外部电源最大电压不要超过5.5V(制程工艺决定),最大电流亦不要超过具体芯片标定的最大灌电流!
欢迎,有经验的老哥,前来批评指正!探讨有利于技术进步!

网友S:
如果钳位没有接VCC进行上拉,那就相当于没有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