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监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8-27):
“监测”通常是指电压“有”或“无”,或是超过上限或低于下限。
可以用8050搭监测电路,不过需要用多支,估计你不是这个意思。
仅仅是判断是否高于上限或是否低于下限,可以用一片电压比较器。

网友B:
监控的目的是什么?后级是什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谁知道你要干什么?

网友C:
“监测”之“测”,意味着不是关心有或无的问题吧?

网友A:
楼上,“测”有精度,或8位或10位,等等。最低是1位,即“有”或“无”。或者是“超限”或“未超”。

网友D:
呵呵,扣字眼了。。。

监测和检测还是有点区别的。

同意‘老卖’。。。

网友E:
太扣字眼了

网友F:
不过也不能说抠字眼,只是得说清楚,明白一点  ,监测应该是带有观察的意思,可以判断有无电压,以及电压的变化情况吧

网友G:
有AD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