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如何检测电路电源电压变化

楼主(2010-08-27):
如果我用5V(例如电池)给CPU和其他芯片供电,如果电压降低,我怎么知道降低后的电压是多少呢?或者降到一定电压(CPU或其他芯片不能工作之前),CPU能发出告警.有谁知道方法或一些芯片呢?在此我多谢了
要知道:电源是漫漫的降的,不是很快的,如果用电容之类就不行的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自身的A/D检测。如果没有A/D,可以测量RC电路充放电时间来检测。如果仅仅是达下限报警,也可以使用一片电压比较器。

网友B:
还是用比较器好些

网友C:
电池可以用测电量芯片,不是用LM393做一个比较电路,很简单

网友D:
外接一个LED指示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