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电路电源电压的变化

楼主(2010-08-27):
如果我用5V(例如电池)给CPU和其他芯片供电,如果电压降低,我怎么知道降低后的电压是多少呢?或者降到一定电压(CPU或其他芯片不能工作之前),CPU能发出告警.有谁知道方法或一些芯片呢?在此我多谢了
要知道:电源是漫漫的降的,不是很快的,如果用电容之类就不行的

网友A:
MCU内置AD或者基准电压+比较器?
没想到什么好办法......

网友B:
楼上说的两种方法都可行

网友C:
找一个低电压检测的mcu,sonix的就带着个功能,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
QQ1053009620

网友D:
AD或比较器

网友E:
现在内部带AD或者比较器的MCU多的是

网友F:
看看IMP813怎么样?有用到它做掉电检测保存数据用的

网友G:
用比较器检测电压下降,当电源输入(往往检测稳压之前)处开始下降时,进入保护循环,如果电压没有上升一直处在这个循环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