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复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8-27):
在调试板子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 如附件图中的为此电路的主芯片复位电路,)按照图中的R88(10K)和C115(10uF),电路在上电时,TRST_1601对应的芯片U1能正常上电复位启动,而RST#对应的芯片U2确偶尔才能正常启动(DEV_RST#为U2的norflash的复位Pin),后来有将R88阻值调整为1KOhm,C115暂时去掉,有五块板子都可在上电以及手动复位后都能正常复位启动(一共有6块板子,另外一块板子只有将R88阻值调整为750Ohm时才能正常复位启动),虽然知道这个是因为上电时间长短的问题,但是具体的是为什么一直没搞清楚,各位达人请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

网友A:
个人觉得应该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建议自已看下对应器件的数据手册,查阅下该器件的复位条件
它所需的复位时间,复位门限等等

网友A:
另外750欧的上拉电阻也太强了,怀疑当你按下复位的时候会不会引起电源波动啊……

楼主:
电源波动倒是不会,因为我的板子正常工作的电流有300mA,按复位也只是增加两三个毫安左右吧。

网友B:
怀疑是主芯片复位电路做的有点弱,加个复位IC吧,SGM809,这样批量生产时就安全的多了

楼主:
怀疑是主芯片复位电路做的有点弱,加个复位IC吧,SGM809,这样批量生产时就安全的多了
引用 网友B:

此芯片我们公司还用在其他的产品上,且都用这个复位电路并无此问题,而且在这个电路中将上拉电阻R88减小并去掉充电电容C115以后此问题可以解决,但是我感觉这是治标不治本的问题,所以我在怀疑是不是由于U1和U2的上电快慢导致的,当U1先于U2启动的话将导致U2无**常启动(因为U1通过74HC245连接在U2的norflash上)。

网友B:
对一般的MCU,一个100K上拉,对一个104电容,reset是没问题的,这种问题本身就是放电和上电的快慢导致MCU复位不成功,就是担心调整后批量生产时再出问题,那就头大了

网友C:
个人经验,复位电路采取上拉100K电阻,对地电容10UF,再加一个10K的对地放电电阻,这样再重复上下电的情况下可以准确复位。

楼主:
对一般的MCU,一个100K上拉,对一个104电容,reset是没问题的,这种问题本身就是放电和上电的快慢导致MCU复位不成功,就是担心调整后批量生产时再出问题,那就头大了 ...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路本身就是10K的电阻,加上10uf的点容进行复位,但是存在问题才改成1K的上拉并且去掉了那个10uf的电容才U2才能正常复位,所以我个人认为是充电时间太长才导致的上电复位不成功,从理论上分析,如果按照7楼的哥们所说增加上拉电阻会不会使得充电时间更长呢? 不过感谢各位的回答,这个方法我会去试试的,谢谢大家!

网友D:
上电复位:
R88 10K ,C115 10uf , 当上电时满足RC指数曲线(不考虑后接的D11,C39的影响),MCU是可以正常复位的,
掉电时:
     C115的电容上的电压只能通过R88泄放。因为R88比较大,泄放时间比较长,如果在此期间在重新上电,MCU无法复位的。把R88改小,去掉C115后,虽然此现象没有啦。但不是肯本上解决。
C139是手动复位电容也存在无泄放回路问题。只是在手动复位时此电容对地短路。在掉电过程中此电容上的电压无回路。
这个是从发图中可以分析到的,至于楼主所说的各IC之间的上电时序,最好你亲自测量啦,这里无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