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5系列的三个问题,请大家指教!

楼主:
问题一:我用的是MSP430F5419,刚刚焊上还没有烧程序的的芯片,第一次上电是不是32.768K的低频默认会起振?

问题二:对于5系列的单片机,很多下载线都不能下载,很多淘宝上挂着的明确指出不支持5系列。这是为何?

问题三:我找了一块并口下载线,能成功的下载程序,但是板子上的JTAG接口的阻容复位电容要去掉才能下载,原理图如下,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0-08-28):
OK是什么意思

网友A:
OK发像是英文,麻烦懂英文的DX给解释下吧

网友B:
问题一:我用的是MSP430F5419,刚刚焊上还没有烧程序的的芯片,第一次上电是不是32.768K的低频默认会起振?

问题二:对于5系列的单片机,很多下载线都不能下载,很多淘宝上挂着的明确指出不支持5系列。这是为何?

...
引用 楼主:

1、默认的好像是内部RC。
2、可能JTAG口的数据脚或者时钟脚利用了MCU的复位脚,有电容的话数据或时钟不能正确工作。

楼主:
知道的话就回答问题,不知道的请不要扯淡

楼主:
感谢yewuyi的解答

网友C:
你遇到的问题需要首先量一下输入的电压,芯片上还有一个时钟检测点,用示波器看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