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跳到帖子里面指定楼层?

楼主(2010-08-27):
大家好。经常逛论坛看帖子,有时候一个很好的帖子,经过大家讨论后,帖子都有很多楼了。假如一个帖子讨论下来有1000楼,而我想跳转到480楼,我怎么直接跳转到那里?我在这里没有找到如何直接跳转的方法。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每页有20帖,可以根据页序选择

网友A:
如果有提供链接的话,也可以直接跳转到指定楼层
比如说本贴2楼https://bbs.21ic.com/icview-192483-1-1.html#pid1292370

网友A:
点击楼号即可复制楼层的链接

网友B: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像其他各大论坛一样,在帖子列表中,页数比较多的帖子,页数直接显示在帖子名称的后面,可以不要点开帖子首页,直接点击楼层号看最新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