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输出肖特基整流器件余量的困惑

楼主(2010-08-27):
反激电路,单路12V/5A输出。输出整流器肖特基的选用上,这个余量该留多大?

这个问题,貌似一直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量化。

大致上:反压取正常输出电压的3倍,
           正向电流取输出电流的3倍。

这样妥否?

见过有的电源,用两个肖特基并联的!就如12V/5A输出,用20A,100V的2个管子并联

我感觉只用1支就足矣!用2支,会不会有点过度?

期待........

网友A:
ret:俺也觉得一只够了!·!·!

楼主:
那请教红辰:
这个肖特基参数按3倍取,合理否?

楼主:
询问了FAIRCHILA的技术支持,也是建议我只用一只足矣。

网友B:
电流按照3倍来取,基本上问题不大,电压按照3倍来取,就不太对了。
一般反像电压=输入电压/匝比+输出电压,再留20%的余量就行了

网友C:
有一种可能:空间不允许加散热器,用两个来分担发热量

网友D:
按照五楼的方法来选用。

楼主:
电流按照3倍来取,基本上问题不大,电压按照3倍来取,就不太对了。
一般反像电压=输入电压/匝比+输出电压,再留20%的余量就行了
引用 网友B:

5L:是这个公式吧?VR = VO + (VMAX)·(NS/NP)

这里的输入电压,应该是输入最大市电经整流后的直流值吧?

楼主:
有一种可能:空间不允许加散热器,用两个来分担发热量
引用 网友C:

不对啊,加了散热器的。条形的铝片,用M3的螺丝和肖特基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