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PS和市电切换装置

楼主(2010-08-27):
最近要做一个UPS和市电切换装置模块,其作用是当市电小于阀值时(如170V)快速切换到UPS,市电恢复时切回来。模块对动作的切换时间比较苛刻,检测电压到完成开关切换时间小于10ms。请教下如何才能快速检测市电的电压值。如用二极管、精密电阻、电容搭分压电路,切换时间远远达不到要求,请问各位牛人们有什么好方法啊,期盼各位回复。

网友A:
10ms这个要求确实很苛刻。
普通的二极管整流(检波)电路,其输出总有滤波电路,目的是取出整流后的平均值。此滤波电路的时间常数至少是3~5个工频周期,亦即60~100ms。
要快速测量工频交流电压,显然已经不能使用普通的二极管整流电路。你的电压测量必须与网电压(220V或380V)同步,测量瞬时值。比较输入电压与基准值(注意,基准值是与网电压同步的正弦交流信号),若输入低于某值立即切换。

网友B:
不考虑成本的话用DSP,简单点

网友C:
在AC侧检测,检测电压跌落的斜率超过设定置,即判为掉电,切换时间过短是不理智的,10mS最佳。

网友D:
小于10ms,不会引起设备的重启,有ups切换器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C:
若是5mS, 感性负载可能会很糟殃

网友E:
10ms  可以做到

对切换时间要求严格的场合用静态开关

很多做ups  eps的企业都有做的

用scr做切换开关

掉电监测速度也很快的

网友C:
对于50Hz工频,10mS的切换时间最黄金

网友C:
红线代表市电,篮线代表逆变输出。
设市电在电压峰点掉电,如果切换时间为5mS,在UPS启动输出的瞬间,感性负载的磁场并未完成消磁,UPS再补一个完整的正半周,这就完蛋了。
如果切换时间为零,又没有相位检测,那切换烧保险的机会,估计跟大功率环牛差不多吧;
而切换时间为10mS,上面的问题就不存在。

楼主:
我想问下,采用什么方式检测电压值比较好点,如果用一般的AD,先要把强电转换为弱电,在这个线性变化的过程中,总有个精度问题,如何才能快速准确检测当前电压值。另,企业生产的东西,总是对成本要求比较严格,各位有什么好方案啊?

网友C:
有AD就好办多了,逮住过零点以后,实时(其实受取样频率限制不可能实时)检测线电压,查表比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