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随器Vin真的等于Vout吗?

楼主(2010-08-27):
射随器Vin真的等于Vout吗?
图1,输出从发射极取出。假设:交流输入信号叠加在合适的直流偏置上,那么交流输出Vout真的等于交流输入信号吗?100%相等,一点差别都没有吗?
图2,应该和图1是等效的吧?但是由图2算出来输入和输出的关系是:图3
输出并不是100%等于输入呀。

楼主:
图4是RE取10Kohm的时候输出和输入的波形,基本相等;图5是RE取10ohm的时候输出和输入的波形,相差很大。红色是输入,蓝色是输出。

网友A:
当然不是完全相等。从图中可以看出至少差一个PN结压降,而且随输入瞬时值变化此PN结压降也变化。

网友B:
只针对交流,近似相等,前提是三极管工作在线性区,信号源内阻很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很大。

网友C:
分大信号和小信号两种情况,大信号下显然Vout比Vin小约一个VBE(sat),小信号下Vout比Vin略小,vout=(1+beta)Re*vin/[rbe+(1+beta)Re]

网友D:
不会差多少,PN结的压降不是固定的,会随着电流变化。
也就是,输出电流越大,输出越低,等效为一个内阻。

网友E:
如果把PN结看成一恒定的压降 交流信号的输入输出应该是相等幅值的吧?

楼主:
唉,大家都只看了下标题就回答吗?
我说的是交流。不管啥子时候:交流输出并不100%等于交流输入。
(1+beta)RE和基极的输入电阻的相对大小,对这个影响很大。
我想问下5楼:大信号是啥子?小信号是啥子?
周末出去玩了,星期一才能看到大家的回答。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大信号是指幅度较大的信号,器件处于较强的非线性工作模式下,不能用等效模型来计算。如B类放大器的推挽输出级,两个管子处于轮流导通截止状态,显然管子的工作状态是非线性的。小信号是指器件处于一定的直流偏置下,而交流信号叠加其上,在直流偏置点附近很小的范围内波动。这样管子可以认为处于线性工作状态(并非完美的线性,而是较好地近似线性),这样就可以用等效模型来分析计算电路。再如一个整流二极管,正半周导通,负半轴截止,因为加在其上的是大信号;而一个二级管偏置在一个较大的电流下,其上叠加一个很小的交流信号,那么这个二极管始终出于导通状态,此时二极管可以看作一个恒压源,交流信号可以“毫不费力”地通过二极管

网友F:
说的是射随(射极跟随),而不是跟随
这是有条件的,再或者说,它是近似的,概念性的,不是严格相等的。

网友G:
电压增益小于1而近似于1

康华光版模电原话,这个确实是小信号模型下的结果
大信号的没有详细分析

网友H:
从来都说是“近似相等”的啊??

网友I:
钻牛角尖了

网友J:
汗~

LZ,你为什么不干脆把Re改成1欧、0.1欧、0.01欧、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欧?

网友K:
你RE取10欧姆的时候,你可以计算电压放大倍数A 已经不是约等于1了。RE的取值要适当~

网友L:
首先图2与图1是不等效的,如果将图2的信号源负极接至10V直流电源的负极,那么二者是才是等效的。这样的话放大电路的传递函数是Vout=(1+)

网友L:
首先图2与图1是不等效的,如果将图2的信号源负极接至10V直流电源的负极,那么二者是才是等效的。这样的话放大电路的传递函数是Vout=(1+B)R5/(rbe+(1+B)R5),由于rbe相对(1+B)R5很小,所以输入输出近似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