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压敏电阻的选用问题

楼主(2010-08-27):
SJ1152-82部颁标准中压敏电阻器的型号命名分为四部分,各部分的含义见表1。
表1 压敏电阻器的型号命名及含义
一部分:主称

第二部分:类别

第三部分:用途或特征

第四部分:序号

字母

含义

字母

含义

字母

含义

M

敏感
电阻器

Y

压敏
电阻器

普通型

用数字表示序号,有的在序号的后面还标有标称电压通流容量或电阻体直径、标称电压、电压误差等。

D

通用

B

补偿用

C

消磁用

E

消噪用

G

过压保护用

H

灭弧用

K

高可靠用

L

防雷用

M

防静电用

N

高能型

P

高频用

S

元器件保护用

T

特殊型

W

稳压用

Y

环型

Z

组合型

楼主:
问题是从市场上买的压敏电阻大部分没有这个区分,
是不是实际上分的没有这么细了?例如我想用于过压保护那是否需要专门找MYG型?

楼主:
例如我买到的是 CNR 10D 471K,是否可以用于过压保护?
CNR是品牌
10表示直径
471表示470V民压
K表示误差

网友A:
放心用吧,你买的这个就是一般防护用的,特种压敏电阻反而在零售市场上很难买到,价格也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