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与纹波

楼主(2010-08-27):
请大家帮我推荐有关线性电源的制作方法以及纹波的测量方法的书籍和有关文献。

网友A:
线性电源比较简单,一般是晶体管电路或模拟电路教材的一部分,很少见到专书。
专门讲线性电源的书有《高稳定度电源》,倪本来著。此书未见电子版。

网友B:
小功率的线性稳压器目前大多采用稳压集成电路制作,如78系列和各种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等,各类电子应用或电子制作类书籍中都可能有,分立元件的也很简单,我在本坛匠人手记栏目中的晒书楼里发的《少年晶体管收音机》和《图解电子学入门》中就有。

网友B:
纹波测量主要使用示波器,可以直接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