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各位大侠,电脑用耳麦接法

楼主(2010-08-27):
(无正文)

网友A:
耳麦采用三芯插头,最底部的金属环是地,带上耳麦,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一支表笔接地,另一支表笔分别在另外3个金属触点上反复划过,耳机发声时的触点即为左右声道触点,剩下的那个就是MIC触点。耳麦的MIC是驻极体型,将MIC触点用一个数K的电阻接到直流电源的正极上,然后串一个数微法的电容接到音频放大器的输入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