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响

楼主(2010-08-27):
我用TNY280做了一个9W的LED驱动,变压器是EE22的,圈数是初级:100次级:30供电:15,感量2.0mH.其他什么都OK了,可是变压器有很大的噪声。有没有人做过这个IC的,给个意见,先谢谢了

楼主:
:dizzy:没人来

网友A:
楼主说的电感变压器有噪声,听到很多做LED驱动的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的振荡的波型,及频率。如果正常。那就要换片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这个电感变压器有没有浸过漆,没浸漆的电感变压器燥声会大一些。

网友B:
变压器如果是硅钢片芯,没有压紧就会产生噪声,线圈绕的太松也会,解决的办法是压紧铁芯并浸漆。

网友C:
如果检测开关波形没有振荡,那么请给你变压器浸油,别让它的裤腰带总往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