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极性AD交流采样问题

楼主(2010-08-27):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加法器的原理

网友A:
包括同相输入或反相输入放大器的。

最简单的情况是:两个电阻输入,之后接到一起,再经过一只电阻接地。其中,两只输入电阻一只接输入信号,另一只接偏置电平(固定)。这种方法一般不会直接采用,因为它增加的信号的输出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方法对电路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B:
可以用AD7893之类的AD,单电源供电,但是可以正负信号输入,呵呵

网友A:
影响多大要看具体情况。
1 如果源阻抗高,一般就不能用了。
2 源阻抗不稳定,也不能使用,因为它能直接成为噪声,成为干扰
3 源阻抗中等,通常也不行。因为它也直接影响到所接电阻的分压比。
4 源阻抗小,当然好一些,但不是没有影响。
基于这些,通常希望源阻抗为零。

5 对后级的输入阻抗,情形相反,但总希望输入阻抗越大越好。但有些过大的输入阻抗也不全是好事,因为高输入阻抗的放大器,不仅接收噪声的“能力”会更大,而且,器件本身噪声也要增加(不妨对照同厂家同系列产品)。

网友C:
我用过ad7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