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外部中断和定时器设置问题求助

楼主(2010-08-27):
void main (void)
{
  EA=1;
  EX0=1; // 设定接受INT0的中断
  TMOD=0x01; /*定时器初始化*/
  TH0=0xff;
  TL0=0xf6;
  TR0=1;
  ET0=1;//如果加入定时器设置就无法进入中断函数,不设定时器则可以进入外部中断

while(1);
}

如果加入定时器设置就无法进入中断函数,不设定时器则可以进入外部中断
static void decode(void) interrupt 0 using 2 //外部中断函数 内容为红外遥控器解码函数、
{红外要红解码的内容,因较长未列出}

请问下问什么设置定时器就不能进入外部中断了??请高手解答!!!!!

网友A:
不可能吧!   外部0的优先级高于定时器的优先级啊!如果说开了外部中断0不能进定时器我倒相信!

网友B:
to 楼主:
你的外部中断0 的触发方式是?

网友C:
应是楼主的中断设置有问题,或者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重置了中断使能寄存器,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D:
LZ
你开了T0中断,而没有相应的中断函数,另外T0中断太快<使用不当>

网友E(2011-04-05):
楼主没有设置TCON,或者直接设置IT0

网友F:
我了个擦。
5楼已经说了,没中断函数。不过我觉得楼主的为人应该加了还是会忘记清中断的。

网友G(2011-07-19):
有没有中断产生之后,单片机不响应的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