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R2136驱动IGBT管这个三极管是什么管子(有图示)?

楼主(2010-08-27):
想自已DIYG一个简易的变频器,拆开单位用到的一种国产变频器(好象它的返修是最少的),
描下其用IR2136驱动IGBT管的电路,就是看不明白其中的D2,D3是什么管子?那位大虾可以说说吗?
我开始以为是PNP三极管,但用数字万用表测量C脚,B脚之间用阻值,但测量E脚,B脚之间阻值为无穷大。
所以感觉不是三极管呀.D2,D3的封装跟普通贴片三极管一样.想了好久就是想不明白工作原理.

楼主:
我准备用stm32的tim1做的,前面程序已编好了,用VVVF+SVPWM开环控制,软件仿真没什么问题,只是这个IGBT管的驱动不是很明白,搞定后马上试一下效果。到时我把做试验的结果和源程序共享给大家

网友A:
我一直对变频器不理解

网友A:
三极管用万用表很好测呀

楼主:
下面这个图清楚点,大虾帮忙看看,D2,D3是什么元件呀?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图这个应传上去了吧

楼主:
但是我用万用表测出D2,D3不是三极管呀,因为虽然R CB有电阻值,  但电阻R BE 和 R EB都为无穷大,所以不是三极管呀

网友B:
D2,D3 就是二极管啦.
不过你的 D2 画得奇怪了. 应该是类似 D3 的情况.
说 D3 吧 因为 IGBT 内部有结电容. 所以在驱动的时候, 相当于给电容充放电.
充电就是让 IGBT 导通.
二极管的目的是让放电的过程快于充电的过程. 加速IGBT 的关断过程.
至于为何要加快, 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其中一个是导通点不是驱动电压的一半.

网友C:
:)就是普通的三极管

楼主:
谢谢airwill大哥指点,是的,我把原理图整理了一下

楼主:
请问airwill大哥,
二极管的目的是让放电的过程快于充电的过程. 加速IGBT 的关断过程.
至于为何要加快, 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其中一个是导通点不是驱动电压的一半.
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D:
这个是为了防止Q1和Q2同时导通而导致它们损坏,因为效应管本身的栅极电容,断电时其不会SD马上断开。你可以上网搜索“电机驱动电路”,里面有解释。

网友D:
二极管的作用是将场效应管的栅极电容上的电场快速释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