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R2136驱动IGBT管变频这个三极管是什么管子(有图示)?

楼主(2010-08-27):
想自已DIYG一个简易的变频器,拆开单位用到的一种国产变频器(好象它的返修是最少的),
描下其用IR2136驱动IGBT管的电路,就是看不明白其中的D2,D3是什么管子?那位大虾可以说说吗?
我开始以为是PNP三极管,但用数字万用表测量C脚,B脚之间用阻值,但测量E脚,B脚之间阻值为无穷大。
所以感觉不是三极管呀.D2,D3的封装跟普通贴片三极管一样.想了好久就是想不明白工作原理.
程序用stm32做,VVVF+SVPWM开环控制,程序已模拟通过,如果搞清楚这个驱动原理,马上做试验,
到时共享我的源程序和测试过程,谢谢

网友A:
既然是标的D2,D3,那就应该是类似BAT54之类的贴片二极管吧,MOSFET驱动里有个加速电路,就是用二极管反向跟电阻并联,即二极管负极接驱动输入,正极接MOSFET的G极,你的图D3的画法应该对,D2那部分画错了.

网友B:
如果是三极管好像更本不能工作,管子不能关断。是那种两个二极管封装在一起的器件吧,外表是三极管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