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adc和pwm一起工作 有干扰么?

楼主(2010-08-27):
stc 单片机   用t0  溢出  时钟?
adc , pwm 没用中断。
adc和pwm一起工作 有干扰么??

网友A:
应该不会有的

网友B:
当然会有,主要是外部电路的电磁耦合,特别是存在长线时,所以要注意布板和加强去耦。

网友C(2010-11-19):
IC本身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

网友D:
PWM是什么?一款芯片吗?我曾做过单片机输出PWM波控制电流,并且用AD转换检测电流值形成闭环控制,可以实现!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唉,你这样也叫做过,做过了都不知道PWM是什么,做电子这一块的,PWM不知道,我不知道该说啥!

网友F:
PWM频率要低些,不要跟AD采样线并行太长

网友G:
有一点。
基本可以不考虑这个小的影响

网友H:
就TTL电平输出的PWM那点干扰都会影响到区区10位的ADC?呵呵,把板子布线稍微留神一点,绝对不会有任何影响的,最起码这个影响你从ADC采样结果上根本看不出来。除非..............你的ADC采样的对象就是这个PWM来控制的,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I(2011-04-22):
嘿嘿,估计跟芯片设计上有关系。。。

网友J:
有关系,不仅仅是PWM对ADC有干扰,数字电路本身对模拟就是大干扰
所以要求比较高的带ADC的单片机有AVDD/AGND,把模拟电源独立出来,就是为了减少干扰

网友K:
我到挺喜欢干扰的,这样我过采样就不用再添加自己的干扰源了啊 ,哈哈